楼主(2012-05-29):
前些日子研究三菱PLC,可经理这几天买了2台丹佛斯的变频器,让我学习运用。。。
本人只对变频器点初级的了解,虽然有说明书但有些知识还是不了解。
请师傅们给我些建议或提供一些书籍,让我学习学习。。
努力。

网友A:
你们公司真好,还给你买变频器。呵呵

网友B:
有这么好的机会啊,羡慕!!!

网友C:
经理是你亲戚吧

网友D:
机会好啊

网友E:
不知楼主想学什么,丹佛斯变频器功能比较强大,中文说明书介绍不是十分易懂,建议楼主对照说明书,先从最简单的控制变频器启停、正反转、调速做起,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认真阅读丹佛斯变频器编程指南,完全理解每一个参数的作用。
嗯。昨天做了正、反转成功了,但是高速、低速就没有实现。今天准备再研究研究,有问题再请教师傅们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cyc2012) 热心助人

网友F:
    丹佛斯变频器1千W以下有一点不好!如果负载短路变频器直接烧掉 没有自动保护 楼主最好在外围加保护电路
  • 下载积分:+2(cyc2012) 热心助人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    不知楼主想学什么,丹佛斯变频器功能比较强大,中文说明书介绍不是十分易懂,建议楼主对照说明书,先从最简单的控制变频器启停、正反转、调速做起,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认真阅读丹佛斯变频器编程指南,完全理解每一个参数的作用。

    高速低速主要是要在你的多段速参数中设置好相关的速度,也就是多少HZ,然后通过外部开关信号去触发这个多断速,他就会根据你的要求做速度调整。 主要的参数(通用参数不提,比如电流,电压,频率此类)加减速时间,与多段速相对应的频率。

    送你一个小系统,这是我几年前画的,放心看,这个系统比较简单就是变频器的正反转与段速控制的结合,一个小的设备。叫同步送料机,应用用冲压机周边的小高速冲压机上。S型
    同步送料机,可实现高速送料。已经批量生产N台了。

  • 下载积分:+3(cyc2012) 热心助人
  • 山河今仍在,壮志在何方?

网友H:
好难哦 无从下手
还是学习

网友I:
参照说明书,慢慢调整,看看控制情况。

网友E:
不知楼主用的那个系列的变频器,如果是FC51、FC300,高速、低速在预置参考值参数3-10.1~3-10.7中设置高速、低速参考值,然后定义三个数字输入端为16、17、18,通过这三个输入端子可切换8段速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