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线式4-20ma信号如何和FX2N-2AD连接

楼主(2012-05-29):
有一拉线位移传感器,两线输出,红---+24V,黄----+I,请教各位大侠,要用FX2N-2AD读取它的信号,要如何接线。

网友A:
plc 的24V接到传感器红,黄线接+i,另外2个接线短接PLC的0V

楼主:
VIN要和0V短接?不对吧!

网友B:
三菱的手册上都有接线图,下一个PDF查看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