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29):
今天在电子市场买东西,问了一下威伦屏,MT6070ih要比TK6070ih的贵三四百块?有人说TK6070ih是简化版;卖家说这个型号的很好用,价格也低,极力推荐给我们,不知道这两个型号的屏到底有什么区别?用过的朋友发表一下你们就意见?

网友A:
MT6070IH多了几个通信接口
  • 下载积分:+1(qinchenglim) 热心助人
    爱拼才会赢

网友B:
    了解一下
    爱拼才会赢 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MT6070IH多了几个通信接口

    如果我用不到那几个通信端口的话,TK6070IH的是不是更划算一些?

网友C:
    tk6070就一个串口,232,485集合的,所以便宜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tk6070就一个串口,232,485集合的,所以便宜

    TK6070 能用USB下载程序吗?
    jxh668

网友D:
    公司用MT,私用TK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    TK6070 能用USB下载程序吗?

    可以的啊,威纶新出来触摸屏都用usb下载,只有以前有的老的触摸屏是rs232下载程序的

网友E:
    兄弟 TK6070多少钱咯 几想知道哈

网友F:
HAKKO 708SD的也是贵。11500港币。
公司里用到很多。质量一般。员工手力猛,点烂过一个。也只能怪PLC程序太烂。员工猛点。就破裂了。

网友G:
我用了很多MT6070IH,下载时容易出现错误。

网友H:
威伦屏MT6070ih比TK6070ih的贵三四百块?没有哪么多吧,我买的好只相差几十块而已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兄弟 TK6070多少钱咯 几想知道哈

700不到

网友I:
一个台湾的一个大陆的!明白!!!

网友J:
TK屏推荐缺钱的情况下用。启动速度特别慢。下载接口是小口USB,与打印机的不同。下载程序过程中不稳定可能是我电脑的原因,容易报错多次下载才能成功。

网友J:
另外提醒下,买来的时候串口线不要太长,容易受伺服驱动干扰。串口与一般常见的接法不同,要注意。

网友I:
我用了很多MT6070IH,下载时容易出现错误。
你的下载线不是工业用的是商用的,抗干扰能力太差,我用了几十个都没碰到过下载出错的情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