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29):
现有PLC为FX3U-48MT,控制器为MR-J2S-40A,请问怎么让伺服一直运转下去,中间不要有停顿。貌似当伺服脉冲发送完后,必须停顿0.1S以上,才可重新启动伺服。请问可以一直让伺服转下去么?伺服马达带动工件做圆周运动,且一直朝一个方向。

网友A:
发的脉冲为零的话,就会一直的转。
朝花夕拾

网友B:
一直旋转又做圆周运动?要想一直旋转就速度模式吧.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

网友C:
LD M8000    ZRN  k5000 k500 X6 Y0
你不要接X6信号就可以了
我就这么用过
歪门这是
  • 下载积分:+5(yangjiejie) 热心助人 有才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LD M8000    ZRN  k5000 k500 X6 Y0
    你不要接X6信号就可以了
    我就这么用过
    歪门这是

    对头啊

网友E:
    ld m8000
    PLSY K0 D0 Y0
    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F:
    ld m8000
    PLSY K0 D0 Y0师傅们可以回答我主题里面的伺服电机移动距离吗,我理解有误区啊,回答的好的加分鼓励,求指教

网友G:
    如果要做位置控制的话比较难,

网友H:
    用速度控制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