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29):
封口设备,一般用于塑料封口使用,加热铁处使用温度一般为100-130度,现在想在外面粘贴一层隔热材料,一直找不到好的代替材料,材料要求:粘贴或固定在加热铁中,隔热材料不导热或不明显导热。请各位有相关经验的大哥讨论一下,用什么材料隔热好?

网友A:
聚四氟乙烯

网友B:
封口设备,一般用于塑料封口使用,加热铁处使用温度一般为100-130度..........
这个行业都是用耐高温电工胶布

网友C:
石棉最好的,(既保温、又隔热)。

网友D:
铁氟龙胶布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

网友E:
推荐石棉板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石棉最好的,(既保温、又隔热)。

石棉是致癌物质,现在已不使用。
150度以下,一般环氧树脂夹布板即可,便宜的话酚荃树脂夹布板也行。

网友G:
一般都是用石棉~~~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
石棉是致癌物质,现在已不使用。
150度以下,一般环氧树脂夹布板即可,便宜的话酚荃树脂夹布板也行。

哪里有这个卖呢?

楼主:
品牌: 腾达 型号: 3240 材质: 环氧板 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布板
耐温: 150--300(℃)  颜色: 黄色 厚度: 1--400(mm)
宽度: 1050--1500(mm)  长度: 1000--1900(mm)  产品认证: ISO9000
适用范围: 电器、电工、机械、耐磨性、机械加工强度高、耐高温、电气控制柜,电机,电阻器,印染机齿轮,机械设备,灯头、

这个板能隔热吗?我主要想用来隔热,因为加热铁处温度高,常烫烂塑料袋,我主要想用来隔热,防止烫坏包装袋的!请各位大哥赐教!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封口设备,一般用于塑料封口使用,加热铁处使用温度一般为100-130度..........
这个行业都是用耐高温电工胶布

封口机的一般就是用这个来隔热
封口的我们都一般是加热铜片的,热惯性比较小,可以使塑料口封得很平整

QQ:84818626

网友I:
云母,不知行不行。

网友J:
隔也只是加长热传导的时间而已,长期工作的话还是会热的。一般买好些的石棉板吧,环氧树脂板也可以。

网友K:
用硅酸铝隔热最好

网友L:
聚四氟乙烯或者石棉制品最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