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直流电机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29):
汽车天窗的电机是怎样控制的,我拆下看了下,那个开关是控制一根线的,不知怎样用一根线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?

楼主:
这个问题看来大家有点陌生了,控制开关就一个COM点和两个常开点,有没有懂的告诉我一下

网友A:
电路COM点有导向二极管 +控制开关应该能实现电机正负切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