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1N与维纶通讯

楼主(2012-05-29):
以往做三菱FX1N与维纶通讯直接设置好维纶的通讯参数为9600,7,1,E就可以通讯上了,今天居然PLC报错“PLC/PP通讯错误”,线缆也检查了好几遍,参数也改了好几次(D8120)就是通讯不上,哪位指点一下。。

网友A:
应该是你选择的PLC型号错了吧

网友B:
打维纶通管方网站的电话,服务很好的
工控人生

网友C:
在确认下电缆plc4-1\7-2\1-3\2-4\3-5 PLC这边不用设置触摸屏在确认一下如果还是不行,在触摸屏上改变一下要连接的PLC比如改成FX0N、FX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