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29):
请教大家 ,

45KW电机,四级,星三角启动,请大家帮选选接触器,用施耐德的接触器,热保护继电器,请大家推荐下
3KW,7.5KW的水泵,四级,请问能直接启动吗?用施耐德的接触器,热保护继电器,该选什么型号的
5.5KW电机,四级,同样用施耐德的,该选什么型号,

请高手说说选型的方法和过程,帮我选个型号,谢谢大家了

电机功率多大能直接启动?

楼主:
是我问的问题太低级了还是太难了?
或者是大家都藏着掖着?貌似藏着掖着也没什么意义,最多我找我老师问下,做技术的需要的是提高自己,没有人能阻止别人进步,大家为什么不能放开心胸?

楼主:
结贴了,发现上论坛学不到什么东西,以后可能很少来了

网友A:
45KW 主接触器和△接触器 160A   Y的么 100A足够      7.5KW和5.5KW的可以直接启动 没必要Y/△, 至于过热保护器  随便啥型号了  只要保护电流比电机电流大一点就可以了  保护器的电流是能调节的。

网友A:
你这大半夜出来问  肯定没人回答你啊

网友B:
工控侠客问这样的问题??

网友C:
貌似就算下电流就可以了 很简单。
学与习

网友D:
引用楼主zhangli019于2012-05-29 23:49发表的 请教接触器选型 :
请教大家 ,

45KW电机,四级,星三角启动,请大家帮选选接触器,用施耐德的接触器,热保护继电器,请大家推荐下
3KW,7.5KW的水泵,四级,请问能直接启动吗?用施耐德的接触器,热保护继电器,该选什么型号的
5.5KW电机,四级,同样用施耐德的,该选什么型号,

45千瓦,施耐德,星形用LC1--D40**C,其余用LC1-D50**C   ,热继电器LRD--3359C。其他类推。

网友E:
电机的额定功率称2倍,你自己算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