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口机器怎么选材料

楼主(2012-05-30):
公司最近想做一台设备出口,使用电压是415,频率应该是60的,比如马达选择啦,变频器,plc,私服马达等都是注意些什么,第一次做这种出口设备,心里没底,听说出口的机器要求严格,不能和非标机器比的

网友A:
定做个变压器就好了,输入是415V就可以了,输入就按马达的电源

网友B:
印度吧,没多大事的.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

网友C:
主电源就用隔离变压器比较好啊415V/380V, 根据整个系统的容量选择变压器的容量, 控制就用415V/220V的隔离变压器
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可以自己设计做控制系统不错啊。
绿色的微笑

网友D:
啥 也不懂 来吼下
还是学习

楼主:
7台5.5kw马达,一台3kw,都是使用西门子的变频器,请教用多大的变压器,正常运行频率都是40hz以上

网友E:
马达和电机有什么区别?我特别不喜欢马达这个词

网友F:
选用欧洲的产品,伺服电压直接连可以415V。qq798998373

网友G:
配一台60KVA的稳压器
Dengjiuhe

网友H:
你说的三相电源是415伏?如果是的话,那没给点个人建议
控制回路建议用变压器变成220V,接触器等控制元件用50HZ和60HZ兼容的线圈,如果没有这类线圈的,选用DC24V。
电机如果是直接接电源,用380/440V通用的,如果经过变频器,伺服,那就不用担心了,因为输出经过变频器和伺服,和电源不相干了,
就是变频器和伺服之类的需要电压等级高点的。
其实楼主最好说明设备是销往哪个国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