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30):
迷茫了。。今天做了丹弗斯HLP-C+系列变频器的高、中、低速的运用,设置了一下参数:
主频率:50  低速频率:15中速频率:20 高速频率:30  外控4段速设置 正转自锁运行。
为什么显示输出电压才30V(万用表测量电压50V)呢?别说调速功能了,电机都转的特别慢。。
求各位师傅帮我解答一下,怎么才能实现电机高、中、低速呢?
俺是按照说明书上给的列子接线调试的。。
新人求解。。
努力。

楼主:
。。。 求解。
努力。

网友A:
确定正反转模式,适合的加减速时间,有些变频器是好几段加减速时间设置的,然后就是设置成通过外部端子控制,这样你正转或者反转的时候,任何一多段速外部端子触发,电机会直接跳到此速度运行,其它的参数像电机额定电压电流,频率等要自己对着说明书设置一下,其它本身要设置的参数并不多。
  • 下载积分:+2(cyc2012) 热心助人
  • 山河今仍在,壮志在何方?

楼主:
    歇几天在搞变频器。。
    努力。

网友B:
    楼主这个变频器应该是海利普的,说是丹佛斯成员企业,估计一点丹佛斯技术都没有,我拆开变频器看过,做工和正品丹佛斯的差别很大,建议楼主对照变频器说明书,好好研究一下!

网友C(2012-10-15):
引用 网友B:
    楼主这个变频器应该是海利普的,说是丹佛斯成员企业,估计一点丹佛斯技术都没有,我拆开变频器看过,做工和正品丹佛斯的差别很大,建议楼主对照变频器说明书,好好研究一下!

    是的,其实好多所谓的丹佛斯其实就是海利普,说明书上写什么丹佛斯成员企业,并没有多少丹佛斯技术,也就是说被丹佛斯收购的海利公司改名组建起海利普公司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
    是的,其实好多所谓的丹佛斯其实就是海利普,说明书上写什么丹佛斯成员企业,也就是说被丹佛斯收购了。

    什么时候的事啊?这几年很少购买丹佛斯变频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