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 奇怪的故障,高手帮帮忙

楼主(2012-05-30):
我这边一条生产线突然瘫痪,触摸屏黑屏上面的电源指示灯都不亮,但是触摸屏的供电没有问题。三菱Q02CPU上所有的指示灯都灭掉了,但是X模块的指示灯还是亮的,开始怀疑CPU模块坏了,换到其他机器上发现CPU是好的,最后没办法把所有的模块都拿下来检查,当把触摸屏上和PLC连接的总线拔掉后触摸屏突然亮了并且cpu也有反映了开始报错(模块都拔掉了)把模块插回去后一切正常。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清楚不,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原因。如果是死机的话电源我都关过好几次的。

网友A:
也就说,你现在把触摸屏上和PLC连接的总线插好,现在也一切正常?那就正常了呗,不要太计较。机器就如人一样打个喷嚏不一定是生病了

网友B:
肯定是有地方接触不良或者短路了

网友C:
怀疑是短路了 建议你啊检查线路 分开 一个一个检查

网友D:
接口有问题,要么那里漏电了

网友E:
應該是那個接口接觸不好了。

网友F:
怀疑是短路。

网友G:
以前我们也发现过 触摸屏用网线连接Q02HCPU的模组 后来把网线拔了 就好了 换个跟网线

网友H:
应该接触不好

网友I:
可能是短路或接受不良

网友J:
可能是短路,你可以分析下,触摸屏不亮是不是自动保护了

网友K:
你 查一下你的触摸屏和PLC连接的BUS线在基板上的接口那一块……
我之前用的也出现过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