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欧姆龙高速计数问题

楼主(2012-05-30):
欧姆龙CP1H如何关闭高速计数器,让它不计数。
象三菱只要DHSCS指令不运行就不计数,欧姆龙用什么指令
请高手给予指点

网友A:
用高速计数清零

楼主:
可我还得,保留原来的计数值,如果用PRV读出,再清零,在用INI写的话,是不是太麻烦了
由于时间短促,没能认真的看操作书,有没有其他办法了?

网友B:
把PRV(881)的条件断开

网友C:
使用软件复位 A530.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