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西门子无线通讯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30):
有哪位大侠,用过西门子无线通讯,SCALANCE W788-1RR和SCALANCE W744-1PORT0,W744作为客户端,W788作为接入点,实现接入点与客户端之间的实时通讯,该怎样接线及配置,谢谢

网友A:
我也想知道,期持中。。。
工控人生

楼主:
找了一份资料,希望可以帮助大家

楼主:
非必需阿兵哥有关资料

网友B(2012-11-14):
有意思,研究一下!

网友C:
788是既可作主又可作从,既能做接收又能做发射,744只能做发射端,分别设置788,744的IP地址,子网掩码不用设,网关不用设。ip的地址只能在同一网段上如 192.168.0.5 192.168.0.6
192.168.0.7 这是无线收发端的设定,PLC是带PN功能的吗是的话也要设ip 192.168.0.1
收发端还要设定区域,频道,天线型号,通道。
还有一点要注意笔记本的本地连接和无线网络的ip不能再同一网段上否则不能建立连接,即笔记本的无线网和788等连接不上

网友D(2013-01-05):
先顶再下了,谢谢楼主
努力不一定成功

网友E(2013-03-19):
参考楼上提供的资料,只要简单设置IP就行了,788是支持接入点和客户端,744只支持客户端。另外你还得配置定向天线,最远的是一公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