丰收
请问高手如附件照片可知是哪张USB

楼主(2012-05-30):
试问是高手的看附件照片可知是那种USB,来了就留下脚印,欢迎探讨....................

楼主:
高手在哪?

楼主:
加点资料,是要寻找USB PORT (移动硬盘),知道是哪张型号吗.....

楼主:
USB PORT (USB 硬盘)

网友A:
第一张是迷你USB接口。

网友B:
右边是不是HDMI?

网友C:
楼主找度娘问问

网友D:
搞个232的口。化装成这样装B。其实USB仅仅是电脑那端的口才是标准的。这些都是山寨装逼货。

楼主:
大家能不能说的明白点,说个具体型号撒....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右边是不是HDMI?
我们叫HDMI,从经生产过,现在没了

楼主:
大家探讨下这三张图片和上面的图片有什么区别,还是和上面一样....

网友D:
接口是次要的。很多把RS232的接口做成网线8PIN的。有的也把232的接口做成USB样子。主要还是看它是什么协议的。
外形东西全是图外表的。

网友F:
不要看图片了,很多引脚是不用的,USB用四个引脚就够了(V+,V-,数据,时钟脉冲)

网友G:
没见过这样的USB插口。

网友H:
像HDMI端口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指导,最后客户确认是HDMI插口,19针的,他分别有镀金,镀镍两种颜色,价钱不到一元一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