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编程的哥们帮帮忙,遇到难题了,已经解决

楼主(2012-05-30):
有一台设备上面有加热系统,我准备编个程序,PLC用FX2N的,现在遇到个小难题了,温控器一开始启动就要控制4组加热管,比如加热到60度,就退出两组,然后温控器就控制剩下的两组,退出的两组就不受温控器控制了,也就是说不管温控器到了多少度,退出的那两组都不受温控控制,除了把机器关了,再启动时另外两组才重新投入。我也是刚开始学编程,这个程序我写不了,请朋友们指点一下?我已经想到了,谢谢大家

网友A:
我外行新人,说一下,说错了别怪
用M002做起始脉冲
然后监控4组加热管
当有任意两个加热管到达60度时,讲其退出,用保持用辅助继电器设置这两个退出的状态
这两个状态得电,就是一直退出状态。
每次启动,M002就会重新开始触发。

网友B:
这样子试一下:
假设4个加热器都是由PLC控制,开机时温度低于60度,4个加热器全部投入,由温控器控制4个加热器。当温度大于60度时,温控器的OUT1输出OFF,利用这个OFF信号自锁一个中继M80(假设),然后用M80断开2组加热器。这样子这2组加热器就不会再投入了。
如果需要低于20度时再投入,可以利用温控器的OUT2断开M80回路,这样子又可以投入刚刚断开的2组了。

网友C:
正如2楼所说的,也可能加我Q私聊,842386283
为兴趣而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