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30):
我准备编个程序,PLC用FX2N的,现在遇到个小难题了,是这样的温控器一开始启动就要控制4组加热管,比如加热到60度,就退出两组,然后温控器就控制剩下的两组,退出的两组就不受温控器控制了,也就是说不管温控器到了多少度,退出的那两组都不受温控控制,除了把机器关了,再启动时另外两组才重新投入。我也是刚开始学编程,这个程序我想了一天了也没有编出来,请朋友们指点一下?我想到了,谢谢朋友们提醒

网友A:
这个很简单的呀
Dengjiuh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很简单的呀

请指教

网友B:
用一个比较指令,试一下

楼主:
最好有程序图就好了

网友C:
温度一到60就输出一个信号断开两组的接触器,这样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温度一到60就输出一个信号断开两组的接触器,这样行吗?

哥们,我的目的是开机打开加热,4组加热管同时工作,等加热到了设定值就退出两组,因为温控器有个上限值和下限值,比如上限60,下限50,加热到了60停,温度低了50马上就加热,这时退出的两组就不受温控器工作了,剩下的两组就跟着温控器的工作,要是温度60就输出一个信号断开两组的接触器,那么到50度那不又跟着工作了吗?

网友D:
温度一到60就输出一个信号断开两组的接触器,搞一个SET置位指令,没有复位指令,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,真的非常简单,可能楼主真的没有搞过,表示理解

网友E:
是啊!用set和rst指令在开机的时候用m8002复位!等温度到了60度就置位,其实不难的!同样是学习plc的新手!

网友F:
用什么温控器?如果是这种类型接线方式的温控器,那么程序很好写。

分二组,一组温控器输出点(图片上应该是 总 和 低 二个接点)接到PLC 输入点比如:X0,由X0  直接控制
另一组用一个PLC内部辅助触点,比如M1置位, 温度到了后,就复位,复位后,不再受 X0 控制,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
活到老学到老:还有 8  分没学到

网友G:
温控器不是有个绝对值 用它的信号去驱动一个中继 断开那两组加热器 不知道行不

网友H:
,兄弟,把接触器分两组来控制,用M8002启动时置位Y0和Y1,当达到60度时用温控器的输出复位Y0,Y1当中的一就可以啦。

网友I:
兄弟,个人觉得只要达到你这样的要求都不需要PLC,如楼上的有位兄弟说的好,要先把工艺搞透彻。比如用多功能的温控器、重改继电器线路、用固态继电器等等好多种方案应该都是可行的。

网友J:
找一种有编程功能的温控器
不断向前

网友K:
凑个热闹
还是学习
就做更好的!

网友L:
一种方法:不用PLC控制温控器,也是可以的,你用时间继电器去控制,如果温控表温度达到了60度,你就PLC控制时间继电器停止加热,不就可以吗?(时间继电器、温控表、固态继电器)
二种方法:可以用PLC控制,但是你需要用模拟量,温度在PLC中显示的应该是浮点数吧,你在程序里加入浮点判断大小就行了。(大于就停止加热,小于就继续加热)
不知道,是不是符合你的意思。

网友M:
很简单的啊 利用温控器上的报警触电信号来做 ,设定一温度当温度到达设定的那温度后,报警一输出触点输出信号将另2组发热管断开就可以的 ,不需要用PLC都可以做的到。

网友N:
很简单的啊 利用温控器上的报警触电信号来做 ,设定一温度当温度到达设定的那温度后,报警一输出触点输出信号将另2组发热管断开就可以的 ,不需要用PLC都可以做的到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支持,这很简单的呀,为什么要用PLC?

楼主:
这是我做的设备整个系统的一小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