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凌PLC与伟创变频器用485(RTU)串行通迅程序怎么写

楼主(2012-05-30):
有一变频器与FX系列PLC用串行通迅连接,PLC用通迅控制变频器正反转及给定运行频率及故障查询,看了说明书还是不是很懂,请大家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这个好写啊,用RS指令

楼主:
我知道用RS指令,但是搞不清楚那个CRC校验程序要怎么写,

网友B(2012-09-19):
楼主教教 我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知道用RS指令,但是搞不清楚那个CRC校验程序要怎么写,
CRC校验FX系列有的有CRC指令,可以自动生成校验码的,你可以看一下三菱的通信手册!

网友D:
CRC?變頻器是MODBUS通訊?有的搞得,如果花2周的時間能理解CRC效驗的原理就不錯了,最好看看三菱QJ71MB91的使用手冊的說明,全英文的,有幾頁專門介紹CRC的效驗原理。4-12頁前後幾頁,這個得自己理解。

网友E:
西门子的好用 小日本的不行

网友F:
CRC在网上找得到例程的,写没问题,不过读貌似不给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