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我电脑安装Gx Developer失败 新建不了 各位大师帮我看看啥回事?

楼主(2012-05-30):
我电脑室window7 64位的系统 在安]装的时候老是安装不上 新建不了
连续卸载了在安装还是一样
是不是因为系统问题?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定
三菱的编程软件有没有兼容window7 64位的系统的 有的话是哪些?
跪求跪求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A:
系统问题 你可以装WOKS2 1.77H 版本的 本论坛就有下载

网友B:
是安装不上,还是安装好了不能新建工程?
两个不同的概念。
安装不上是系统问题,可以如1楼方法解决。
不能新建工程,请注意安装时不要将监视模式打钩。

网友C:
我也是这个问题啊、安装是上啦 但是就是不能新建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D:
64不行,改装32,w7也可以,我在用,安装时不要打沟,一直往下装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卸载重新安装,“监控”那一项不要打√

网友F:
安装的时候仔细看,有个选项的。

网友G:
注意安装运行环境

网友H:
最好用XP系统

网友I:
我的是win7 旗舰版64位的。可以安装。也可以用的。提示说没有正确安装。不用理它。可以照常使用。懒的换系统

网友J:
我的是XP啊能装上但新建时总显示无法格式化
大家好才是真的好

网友K:
解决办法在这里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25811.html
总有人问我这个问题,后来我帮人远程安装过几十次,都OK。
数十次验证,包过!
重点:认真看里面每一个字!

网友L(2012-07-09):
我也遇到同样问题,现在解决了,谢谢

网友M:
用XP系统吧,安装时监控哪里不要钩

网友N:
借楼主地盘用一下。
win7 旗舰版 Gx Developer 安装 使用正常
有没有proface 的软件可以装在这各系统呢

网友O(2012-10-30):
我也是W7的 你安装软件的时候你就按提示的装到C盘就可以。你在试试

网友M:
用xp好用

网友P:
监视不要打勾,应该就是这个问题
QQ53210148

网友Q:
w7的药用32位的才可以。重装软件吧。

网友R:
可以安装的,一直在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