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v与dmov的区别

楼主(2012-05-31):
各位大侠请问PLC中MOV、DMOV、MOVP、DMOVP有什么区别,在什么时候用MOV什么时候用DMOV什么时候用MOVP什么时候用MOVP呢我老是弄不清楚,麻烦给帮帮忙

网友A:
前面带D的,是32位指令,后面带P的,是脉冲型的指令。三菱手册有详细解释的。
下载积分:+5(xi5350112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多看看手册哥们儿

网友C:
1楼正解
不断向前

网友D:
是的,先要把手册多看几篇,深入的了解指令

网友E:
一楼解释正确

网友F:
D的占用连续的两个暂存器一共是32个位

网友G:
我作为一个工控菜鸟都知道这个什么意思! 你太懒啦

网友H:
多看手册,啥问题都能解决

网友I:
单字和双字的区别

网友J:
数据长度,
如 MOV D0 D8 则表示是D0里面的数据移动到D8里面,D0和D8里面的数最大只能是十进制数32768
而DMOV D0 D8则表示的是 D0 D1两个寄存器里的数移动到D8 D9 里面去,D8是低位D9是高位,如指令用到了“D”,那么以上D8 D9实质表示的是一个32位二进制数,它只是简化了高位而已。

网友K:
版主很热心。

网友L:
1楼正解,嘿嘿

网友M:
多多看看书把

网友N:
11楼详细解释。

网友O:
只有多学,多问,多动脑,才能提高。

网友P:
呵呵多看资料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侠,意思我知道,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用MOV有的时候用DMOV干嘛不都用DMOV呢 我想知道这个,麻烦各位大侠帮帮忙

网友J:
16位的数据类型长度或大小比32位数据小一半,所以作用是减少程序在程序存储器内的容量,程序短,CPU算的更快。

网友Q:
如果数值勤超过32736MOV前加D,如果没有就不用加,MOV 就是只要PLC运行着的,就反复不停地传送,MOVP 只传送一次,以后再也不传送了。

网友R:
读了十五年书
他爷爷的,
就是不说,读书就用来看说明书的!
啥教育理念……
书拿来干嘛的,不就是拿来翻的嘛!

网友S:
1 很对啊

网友T(2013-03-29):
我也不懂,不敢笑,惭愧!

网友U:
一楼正解要多看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