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31):
比如,我写好了PLC程序,用台式机将程序写入到PLC控制器中
然后PLC控制器安装到室外目标地方

过了几天,要改动PLC程序了,这时候咋办?
我买的时候,PLC连接电脑的线是带COM端口的,在我台式机上可以连,可是笔记本上没有COM端口,没地方连接啊
总不能每次都把台式机搬到目的地去吧?

请教各位,是怎么处理的? 还是我接线有问题?想想嘛,笔记本应该也可以连接才对,可是愣是没找到插入的地方。

外行请教。

网友A:
买一个USB转COM口的数据线就可以

网友B:
1楼说得对!

网友C:
买条USB转232通讯线就好了。淘宝上大把的。

网友D:
转USB时,要安装驱动。也可以买一根USB的编程线。

网友E:
大方向:1:给笔记本解决通讯口问题,方案:1 USB转接线,2 转接卡
        2:换带USB或网口的通讯口的PLC
                3:增加远程通讯通讯模块,不论有线还是无线的。

网友F:
我认同版主的观念。

网友G:
要是FX系列,买SC-09的传输线,是USB转成COM的,把驱动程序一安装,然后就能连接PLC和笔记本了。

网友H:
买一个USB转COM口的数据线就可以
真奇怪,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,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

网友I:
引用 网友E:
大方向:1:给笔记本解决通讯口问题,方案:1 USB转接线,2 转接卡
        2:换带USB或网口的通讯口的PLC
                3:增加远程通讯通讯模块,不论有线还是无线的。

网友J:
加条通信线,100多块。质量好,能用一年多。
努力!

网友K:
买一根USB的编程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