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7KW的变频器,一个柜子里可以放两台吗?

楼主(2012-05-31):
37KW的变频器,一个柜子里可以放两台吗?会不会导致温度过高?或者有其它影响?
55KW的呢?
谢谢了!
低调!

网友A:
柜子够大就行,可以安装电柜空调呀
东方不败

网友B:
呵呵,我在一个柜子里放两台55KW,两台22KW的英威腾变频器!不过55KW的变频器是轮流使用的,

网友C:
按变频器使用手册上面说明选择安装。与变频器驱动功率大小无关。

网友D:
可以的,不过要在柜子里加装通风扇。

网友E:
柜子要空气流通要有排风扇。

网友F:
(前提是电柜要够大)两台75KW,柜顶有一个300轴流风机,电柜放在现场,已使用两年(广东),没问题。

网友G:
问题很简单!!按照变频器推荐的安装距离安装就OK!!

网友H:
散热是最大的问题!你的柜子具体尺寸和变频的尺寸?

网友I:
同意四楼的意见。

网友J:
散热好可以

网友K:
大功率变频也不一定要安装电箱里面,视机器情况而定了,可能的话装在外面也很好。

网友L:
可以,箱子要够大,同时开的话要加散热装置

网友M:
可以,只要空间允许,散热合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