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台人机拖10台FX2NPLC,每台PLC站号如何设定?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12-05-31):
1台人机拖10台FX2NPLC,PLC之间用485通讯,PLC与人机也是485通讯,人机把每台PLC数据在人机上显示,求高手指点,PLC的站号怎么设定?

网友A:
需要自己写宏指令了,比较麻烦。
或者用一台PLC来接受发送数到另外的九台,用cc-link,用人机和这台通信。

网友B:
曾经用海泰克屏和多台PLC通讯,PLC之间不通讯,各PLC有站号,海泰克屏可通过站号与各个PLC通讯,读取及改写各PLC的数据。

楼主:
我这10台PLC之间不通讯,这和PLC通讯,可PLC的站号在哪里设定呢?还是需要编程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