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X-4DA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31):
帮我看看 TOP K2 K0 H0 K1
T0 K2 K1 D30 K4
这个应该是4DA模块输出0~10V,D30为第一个输出通道,D31为第二个通道,D32为第三个通道,D33为第四个通道。为什么我给定D30一定的值,我量第一个通道没有电压输出呢?
之前电控内4AD和4DA线接反了,给4DA4~20MA输入后会不会把模块烧掉,如何检测4DA模块的好坏呀,求支援,江湖救急!

楼主:
求支援呀

楼主:
不要沉了呀,这是拍排下来第三个特殊模块

网友A:
你的FX2N-4DA模块上的转换LED指示灯是什么状态啊,亮或者关闭表示你的模块有故障,闪烁就表明正常转换。

网友B:
你要写初始化程序!FX2N—4AD/4DA的相关资料有说明!要让主机认识模块后才效的

网友C:
不会烧坏,确认一下4DA的位置是不是第三块特殊空能模块

网友C:
有没有给4DA共24V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