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31):
数控机床是高精度自动化装备, 价格昂贵, 为了保证机床长期安全平稳运行, 发挥更大效益, 需要注重数控机床的维护保养方法和易出现的故障及排除方法。
近年来, 数控机床大量用于制造业中, 成为企业生 产的关键设备, 带来很大的效益; 但是数控机床的先进 性、复杂性、智能化高的特点, 也使数控机床维护保养 工作要求较高, 出现的故障种类增多, 诊断较为困难。
1 合理地使用数控机床
1.1 数控机床的工作场地选择
( 1) 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和其它热辐射、避免太潮湿或粉尘过多的场所,尽量在空调环境中使用,保持室 温20℃左右。由于我国处于温带气候、受季风影响、温度差异大, 对于精度高、价格贵的数控机床,应置于有 空调的房间中使用。( 2) 要避免有腐蚀气体的场所。因腐蚀气体易使电子元件变质,或造成接触不良,或造成元件短路,影响机床的正常运行。( 3) 要远离振动大的 设备(如冲床、锻压设备等)。对于高精度的机床还应采 用防振措施(如防振沟等)。( 4) 要远离强电磁干扰源,使
机床工作稳定。
1.2 数控机床的电源
数控系统对电源要求较严,一般要求工作电压为220V±10%。针对我国供电工况,对于有条件的企业,可为数控机床采取专线供电或增设稳压装置,以减少供电 品质差的影响, 为数控系统的正常运行提供有力保证。
1.3数控机床配置合适的自动编程系统
手工编程对于外形不太复杂或编程量不大的零件程序, 简单易行。当工件比较复杂时(如凸轮或多维空间曲面等),手工编程周期长(数天或数周)、精度差、易出错。因此,快速、准确地编制程序就成为提高数控机 床使用率的重要环节; 为此, 有条件的用户最好配置必要的自动编程系统,提高编程效率。
1.4数控机床配置必要的附件和刀具
为了充分发挥数控机床的加工能力, 必须配备必要的附件和刀具。切忌花了几十万元钱买来一台数控机床,因缺少一个几十元或几百元的附件或刀具而影响整机的正常运行。由于单独签订合同购买附件的单价大大 高于随同主机一起供货的附件单价, 因此, 有条件的企 业尽量在购买主机时一并购置易损部件及其它附件。
1.5加工前的准备
加工前要审查工件的数控加工工艺性, 应重视生产技术准备工作(包括工件数控加工工艺分析、加工程程序编制、工装与刀具配置、原材料准备及试切加工等)以缩短生产准备时间,充分提高数控机床的使用效率。
合理安排适合在数控机床加工的各种工件, 安排好数 控机床加工运转所需的节拍。
1.6为维修保养做好准备
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维修队伍, 保存好设备的完整
转一般分为三个区域:
( 1) 初期运行区, 故障率较高, 故障曲线呈上升趋势, 此 区故障多数属于设计制造和装配缺陷造成的。( 2) 正常运行区, 此时故障曲线趋近水平, 故障率低, 此区故障一般是由操作和维护不良造成的偶发事故。( 3) 衰老区, 此 区故障率大, 故障曲线上升快, 主要原因是运行过久、机件老化和磨损过度造成的。
2.2 故障的分类
按结构分为机械和电气两类; 按故障源分为机械 故障和控制故障两类; 就其数控系统而言分为硬件故 障、软件 先检查控制系统,看程序能否正常运行, 显示和其它功能键是否正常, 有 无报警现象等; 再检查电机如果 没有上述问题, 则可初步判断故障原因在机械方面, 着 重检查传动环节。检查传动环节时应使电机断电, 用手 动并配合打表检查机器。
3.数控系统的常见故障分析
( 1) 位置环。这使数控系统发出控制指令, 并与位置检测系统的反馈值相比较, 进一步完成控制任务的关键环节; 它有很高的工作频度, 并与外设相联接, 容 易发生故障。常见的故障有: 1) 位控环报警: 可能是测 量回路开路, 测量系统损坏, 位控单元内部损坏。2) 不发指令就运动, 可能是漂移过高, 正反馈, 位控单元故障, 测量元件损坏。3) 测量元件故障, 一般表现为无反 馈值; 机床回不了基准点; 高速时漏脉冲产生报警, 可能的原因是光栅或读头脏了; 光栅坏了。
( 2) 压波动太大或电压冲击造成。地区电网质量不好, 会给
机床带来电压超限, 尤其是瞬间超限, 若无专门的电压 监控仪, 则很难测到。在查找故障原因时, 要加以注意,还有一些是由于特殊原因造成的损坏。2) 加工时工件表 面达不到要求, 走圆弧插补轴换向时出现凸台, 电机低速爬行或振动, 这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伺服系统调整不 当, 各轴增益系统不相等或与电机匹配不合适引起, 解决办法是进行最佳化调节。3) 保险烧断, 或电机过热, 以 至烧坏, 这类故障一般是机械负载过大或卡死。
( 3) 电源部分。电源失效或故障的直接结果是造成 系统的停机或毁于 电源波动较大、质量差, 还隐藏有高频脉冲类的干扰, 加上人为的因素( 如突然拉闸断电等) , 这些原因可造 成电源故障失控或损坏。再者, 数控系统部分运行数据、设定数据以及加工程序等一般存贮在RAM存贮器 内, 系统断电后依靠电源的后备蓄电池或锂电池保持。因而, 停机时间比较长, 拔插电源或存贮器都可能造成 数据丢失, 使系统不能运行。
( 4) 可编程序控制器逻辑接口。数控系统的逻辑控 制(如刀库管理, 液压启动等), 主要由PLC实现, 必须采集各控制点的状态信息 (如断电器, 伺服阀, 指示灯 等), 它与外界繁多的各种信号源和执行元件相连接,变化频繁, 发生故障的可能性较多, 故障类型较多。
( 5) 其它。由于环境条件, 例如干扰, 温度, 湿度超 过允许范围, 操作不当, 参数设定不当, 都可能造成停机或故障。不按操作规程拔插线路板, 或无静电防护措 施等, 也可能造成停机故障甚至毁坏系统。
4 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
( 1) 初始化复位法。一般情况下, 由于瞬时故障引 起的系统报警, 可用硬件复位或开关系统电源依次清除故障; 若系统工作存贮区由于掉电、拔插线路板或电 池欠压造成混乱, 则必须对系统进行初始化清除, 清除 前应注意作好数据拷贝记录; 若初始化后故障仍无排 除, 则需进行硬件诊断。
( 2) 参数更改、程序更正法。系统参数是系统功能 的依据, 参数设定有误可能造成系统的故障或某功能无效。有时由于用户程序错误亦可造成故障停机, 对此 可以采用系统的块搜索功能进行检查, 改正所有错误, 确保正常运行。
( 3) 调节、最佳化调整法。调节简单易行的办法, 可 通过对电位计的调节, 修正系统故障。通过调节速度调节器的比例系数和积分时间, 可使伺服系统达最常用的排故办法。

网友A:
谢谢分享,期待与你多交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