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欧陆590P直流调速器

楼主(2012-05-31):
今天去厂家现场维修一台欧陆590P直流调速器,没找到什么问题。报警上显示励磁问题,可查不出来呢?问题会出来那些地方?(机器已经让我抬回公司了)经理是懒的修了,扔给我说让我研究。师傅们帮帮忙,帮我找找套路,应该怎么出手修理呢?家里的师傅都出差了。
励磁模块我已经测了没坏,再说主板还有电路上的保险都没断。发个图片师傅们帮忙说下主板那部分是励磁?怎么判断哪出问题了呢?
努力。

网友A:
欧陆590P报警显示励磁故障,建议你换上熔断器,再用万用表测一下励磁模快,看一看是否模块击穿短路。

网友B:
检查励磁电源、电机励磁线圈、熔断器、励磁模块。

网友C:
把二进制的故障代码发上来看看

网友D:
欧陆590报警都是直接显示英文报警内容的,没有代码显示
如果显示:FIELD FAILED- 励磁故障
那么先要问一下,他们自己有没有动手修过?有时候电工换模块,换好后,在安装电路板时,有可能把励磁电路板上的接插件插错。我们公司就碰到过。
如果他们自己没有修过,那么图片上左上角板子下面就是励磁模块,看看模块有没有坏。当然先确认电机及线全部正常。
如果上面的全部正常,那么,送厂家维修吧。

楼主:
FIELD FAILED 显示的是这个报警,但主板的型号跟楼上不一样。
我明天在搞搞好不容易找到了说明书。
努力。

楼主:
坐等。。。
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