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载的三菱编程软件安装不了,,求教高手

楼主(2012-05-31):
从三菱官网下载了一个GX Developer 8.86版 改后缀名为rar,解压后有两个文件夹,在sw8d5c-gppw-c文件夹中找到setup.Exe的安装文件。双击安装,出现以下文字,请高手赐教
现有环境不符合本程序的执行条件,请执行c-rom中 的\Enemel\setup.Exe后在安装本产品
本电脑为台式机,内存512M。。。。

网友A:
三菱的编程软件 是先要安装环境的 你安装顺序错了

网友B:
先装环境,再装软件
上班=上坟

楼主:
感谢各位高手指点,明白了一点,我会重新试一下

网友C:
安装的顺序错了,请重新安装。

网友D:
好象是先安装EnvMEL下面的目录,然后再安装GX-Ccom下面的目录

楼主:
感谢楼上各位高手指点,已解决

网友E:
本人也是这样安装的,先安装运行环境,然后安装GX-Ccom,一切都正常,可以正常读取存在硬盘上的PLC程序。出现的问题是想通过触摸屏读取PLC的程序(PLC 与触摸屏之间通过数据线连接的),显示无法读取程序,系统一直在找USB CONTROLLER,不知道什么原因,请大家指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