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侠:CP1H流量控制用变频器流量计怎样做闭环控制

楼主(2012-05-31):
CP1H 流量控制 用变频器 ,流量计,怎样做闭环控制 流量计是2P=1cm立方

网友A:
首先要找出变频器频率与流量对应关系,是线性还是非线性,或接近线性等.再变换成函数公式.
第二步,通过实验做一个PID求出变频器与流量计之间的响应跟随性能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