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 PLC+FX2N-1PG+J3驱动器,如何做绝对位置定位

楼主(2012-05-31):
FX2N PLC+FX2N-1PG+J3驱动器,如何做绝对位置定位,怎么接线,有程序提供最好,谢谢!!

网友A:
2N的貌似不支持DRVA命令

网友B:
手册上有呀,只要设置一下1PG的参数就可以了呀,程序运行过程中如果你需要自动变更参数,最好每次都要自动读写一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