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建立数控车床代码与PLC的相互关系

楼主(2012-05-31):
各位大侠:
请问如何建立数控车床代码指令与PLC的相互关系?
例如要在数控车床中新开发一个指令,假设M19(设数控车床中原本无此指令),
那要怎么样才能令PLC接收到M19的命令呢?
也就是输入M19,然后车床会产生相应动作(如某端口有信号)?
非常感谢!

网友A:
菜鸟帮你顶上
相信自动化,与科技结缘

网友B:
什么牌子的系统
发那科的可以调出程序,西门子的只有监控状态了
jxh668

网友C:
“数控代码与PLC的相互关系”
数控系统在内部有映射单元,以便和PLC进行相互联系,每种系统都不一样,但方式相同

网友D:
直接问某个数控系统怎么增加M代码

楼主:
不好意思,出差了,所以都没上来。多谢各位!
是广数的系统。
不知道该如何增加M代码。

网友E:
2次开发,可以改变M 代码的功能。没有那个本事,请广数
锁螺丝机

网友D(2012-08-17):
你看一下梯形图 找一个M代码是怎么写的 不就知道了

网友F:
数控系统跟PLC有内置通讯协议,PLC访问数控系统的PLC有专门的通道,好比PLC的M区,具体看数控系统的手册说明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