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
初学者请教

楼主(2012-05-31):
我有一台威纶触摸屏,现在有一问题疑惑,这功能是;我的机器有一功能就是角度选择,有两种选择,一个是第一角度,第二个是第二角度。我在触摸屏上设置两开关元件,问题就是,当我选择其中一个功能时后,在关了触摸屏的电后,在开店,触摸屏的功能不变,这个停电保持功能,在触摸屏上可以实现吗,还是必须在PLC编程达到此要求,在此小小弟由衷的感谢

网友A:
我一般用编程
深圳工控小匠:

QQ:357405496

网友B:
喜欢就争取
得到就珍惜
错过就忘记

网友C:
一般是用PLC的断电存储器来保持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