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运动控制卡的问题!!!迫切求高手速来解答,小弟先拜谢了!!!

楼主(2012-05-31):
最近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,有一块两轴联动的运动控制卡,插到工控机上,总是提示未找到新的硬件(驱动无法正常安装),而且这块板子是几年前的,板子上看不到生产厂商。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?另外运动控制卡具体的作用是什么?(能详细讲下最好)谢谢!!!

网友A:
运动控制卡具体的作用:就是运动控制

网友B:
是不是要输入编码哦

网友C:
看大块芯片型号上网找厂家找驱程

QQ:84818626

网友D:
驱动精灵搜索下试试。。
jxh668

网友E:
运动控制卡的驱动大多是控制卡的厂家写的,找不到,要么版本不对,要么是卡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