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表测量三菱交流接触器线圈阻值为无穷大

楼主(2012-05-31):
说说今天遇到的一个故障,起重机不能启动了,用的是三菱的接触器,第一次见过这牌子的接触器,开始怀疑接触器线圈故障了,用表测量三菱交流接触器线圈阻值为无穷大,线圈真的坏了,
那老板说他们有备件,拿来备件准备换时,我量了一下新的接触器,我的乖乖,这个线圈也不通,再量了一下其他的所有线圈都没有阻值。后来检查是相序保护器故障。刚百度了一下,说是三菱接触器有节能线圈,有电子线路的,用万用表测量就是接近于开路状态。有哪位朋友了解这个的,请说说哦

网友A:
三菱N50-N800采用AC操作DC励磁方式,蜂鸣音被抑制;万用表测量处等效于测量桥块的交流侧。

网友B:
没用过此品牌,关注中。顺便帮楼主顶一下。
朝花夕拾

网友C:
又长见识了。

楼主:
1楼的哥们您知道其中的奥妙?意思是说,其实这接触器是直流线圈?蜂鸣音就是接触器的嗡嗡的响声?那这种接触器怎么样判断线圈的好坏呢

网友D:
很正常,一般把电子电路和接触器组合起来的开关叫做复合开关。复合开关就会出现楼主说的这种情况,主要功能是无涌流过零投切。
学与习

网友E:
楼上讲的很好了,简明

网友A:
发个参考图

网友F:
楼主:拆开看下呀。

网友G:
又学习了
海纳百川

网友H:
5楼正确;施耐德交流接触器也是这样的;
真诚到永远

网友I:
发个图上来看看就好了

网友J:
楼上讲的很好了,学习了
不断向前

网友K:
电子接触器, 不过哥不喜欢用这个,觉得这个没有线圈的直观可靠

网友L:
这东西还真没见识过,真量不出电阻么,???
从电路看电阻还是能量出来的,像是交流整成直流控制线圈的,终究还是用的线圈

网友L:
引用 网友A:
三菱N50-N800采用AC操作DC励磁方式,蜂鸣音被抑制;万用表测量处等效于测量桥块的交流侧。
你用测电阻的档位量,不至于一点量不出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