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山
台达plc软件仿真问题

楼主(2012-05-31):
台达plc软件仿真Y0和定时器没有输出

网友A:
你确定程序下载进去了?

网友B:
程序下载进去,联机调试
代理台达变频器,PLC,触摸屏,设备维修,控制柜制作 QQ;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

网友C:
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运行啊
中山木工机械维修

网友D:
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重启软件就行了

网友E:
我记得,写好后,虽然保存了程序,要编译后再传输到PLC,那才算有效,如果没有编译,传输的还是你上按编译键时的程序。
仿真的我没试过。

网友F:
仿真时没有点击运行,直接上载进去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