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31):
请教: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相电压、线电压、相电流、线电流是什么关系?

网友A:
有问题还是需要百度一下,看你都是家园常客了,这些东西还不懂吗?

1、相电压----三相输电线(火线)与中性线间的电压叫相电压。如:日常用电系统中的三相四线制中电压为380/220V,即线电压为380V,相电压为220V.
2、线电压----三相输电线各线(火线)间的电压叫线电压,星型连接的线电压的大小为相电压的1.73倍。三角形电源的相电压等于线电压。
3、相电流:三相电源中流过每相负载的电流为相电流,用IAB、IBC、ICA表示
4、线电流:线电流:从电源引出的三根导线中的电流为线电流,用IA、IB、IC表示

对于星型接法的电动机,相电流等于线电流。   对于三角型接法的电动机,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√3倍。
星型连接的线电压的大小为相电压的1.73倍。三角形电源的相电压等于线电压。

网友B:
这么基础?一楼很详尽啊

网友C:
一般电机绕组有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
1. 如果是星形接法   线电压为相电压的根号3倍,线电流等于相电流
2. 如果是三角接法   线电压等于相电压,线电流为相电流的根号3倍

网友D:
一、三楼都说得很好

网友E:
一楼正解,电工的基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