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口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31):
PROFIBUS连接头的A、B连接的是3、7引脚,但S7 200的PORT0却对应的是3、8脚,求各位大哥解答!

网友A:
PROFIBUS,AB接的是3,8脚吧,谁告诉你是37脚的

楼主:
引脚号不是这样分布的吗?为什么用万用表测到的都是A和7通

网友B:
方向有无错.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

网友C:
孔(母)针(公)插头的排列方向是反的,看来是数错了

楼主:
应该是测反了,感谢啊!
自强,德厚

网友D:
跟在屁股后面学习了!
请多关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