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1S自带的模拟电位器问题

楼主(2012-05-31):
FX1S的PLC自带了两个模拟电位器,VR1,VR2,哪位知道用什么指令能将它们的值读出来吗?我用VRRD 怎么读不出来?直接显示的就是255

网友A:
它的取值范围为0-255!有空多看看书!

楼主:
利用VRRD K1 D0指令,不管怎么转动旋钮,D0的值始终是255

网友B:
模拟电位器VR1 VR2的值在D8030 D8031里面,读这个就OK,手册上面有
工控人生

网友C:
VR1 VR2的值在D8030 D8031里其范围是0-255 0-25.5s
如果是功能扩展板其指令是VRRD

网友D:
可悲呀!就没有一个人上传实例,我们新手要的不是空话。

网友E:
看指令说明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