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下自己编程序的习惯.

楼主(2012-05-31):
大家都来说下自己写程序的习惯
比如我写程序的习惯是:把输入条件转到辅助继电器,然后写控制过程的程序,然后报警程序,最后是中断程序。
自动手动我一般用MC,不喜欢用跳转,和子程序。因为我感觉主控比较直观。
并且写程序时特别不喜欢用SET。
大家来谈一下自己写程序的习惯,最好是附上原因。大家一同进步嘛

网友A:
楼主的习惯很有代表性!哈哈

网友B:
出来SET 外 基本上和楼主的习惯差不多

网友C:
很有见解

网友D:
我喜欢用SET,程序直观清楚。

网友E:
手动和自动分开写,手动和自动使用跳转指令切换。喜欢按流程写程序。
不断向前

网友F:
手动和自动放在一块。

网友F:
编写AD模块程序的时候,数据换算用子程序。

网友G:
喜欢用条件推动,例如用X点推动内部继电器,条件满足继电器ON,然后推动Y点,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条件,这样哪里有为题直接找条件就好

网友H:
刚接触不久,写的有点乱

网友I:
写的有点乱
每天进步一小步

网友J:
写的有点乱

网友K:
以前看日本设备厂家的程序,感觉也是这个写法

网友L:
习惯模块化,指令怎么简单怎么用

网友M:
我喜欢用SET,程序直观清楚

网友N:
写得比楼主的乱,没有养成那么好的习惯

网友O:
沒用過MC
習慣用CALL程序
把動作切成小區塊
把功能分成小區塊
外加條件旗標條件
條件成立,CALL相關的程序
內部元件分區規劃、分功能、預留空間、以利後續追加、修改功能
程式有問題就直接找該子程序就好了

T480 i5-8250U,32GB,SSD:2TB+256G

网友P:
以前写的比较乱,主要是因为面向过程编写,2K以内还行,多了就乱了。修改很不方便。论坛里有个经典的案例,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,看了以后很受启发,很管用,现在写多少都不会乱。有兴趣的可以下载下来研究研究。。。个人感觉很好

网友Q:
引用 网友G:
喜欢用条件推动,例如用X点推动内部继电器,条件满足继电器ON,然后推动Y点,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条件,这样哪里有为题直接找条件就好

网友R:
本人比较喜欢用SET和中间继电器
有你们的指点,我的能力会提升得更快!

网友S:
用到MC或MCR,做镶入比较理想。平时这样写,没什么意思。
努力!

网友T:
我觉得关键不是程序结构怎样,而在于你花了多少心思在你对控制工艺的理解,可靠性有多高,工人操作方便顺手不,维修人员便于处理故障不。

网友U:
刚接触,和楼主的差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