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plc cp1L cp1E cp1H的程序可以通用吗?

楼主(2012-05-31):
我公司有三种欧姆龙plc。cp1L 、cp1E、cp1H.请问它们的内部程序可以通用吗?

网友A:
我记得在编程软件上面好像是可以改变型号的

网友B:
CP系列都通用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CP系列都通用哦
似乎没这么简单,帖子莫沉了。期待精通欧姆龙PLC的师傅发帖。

网友D:
CP1L和CP1H可以,和CP1E就不一样了。CP1E是CP1H的精简型,好些指令都精简掉了。
就做更好的!

网友E:
CP1H与CP1L的指令基本相同,就是开关量的点数有些是不同,其他基本一致。
CP1E与其他两款的区别比较大,一是,开关量的区别;二是,基本指令比上两款要少一些,其他的指令使用都是相似的。
这是我的看法、、、、
jxh668

网友F:
不一样的,CP1L,CP1H的高速脚位,内部地址都不一样,CP1E没负数指令

网友G:
CP1E与三菱变频器可以通迅,就是求校验码有难度,那位大师指教一下。

网友H:
学习了;
随风而生

网友C:
偶也关注欧姆龙CP系列,所以,偶不想让此贴沉了。

网友I:
难道不可以转换吗?

网友F:
一次改CJ1W的系统
改用CP1H的,花了半月

网友J:
不可以的,很多功能不一样的

网友K:
汗 不能直接改 你段一段复制看看效果啊! 看那段能行那段不行。

网友L:
只要程序里的指令在3个plc都能用就可以通用程序。3个PLC的指令范围决定通用与否。

网友M:
首先,CP1H与CP1E有各自的编程软件。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很多问题。比如,CP1E常用的软件叫CX-Programmer for CP1E ;再一个就是楼上的各位所说的,CP1E缺失某些功能的问题,如果没时间去看编程手册,那就拿操作手册对比下吧。里面实际上关于A。。。什么的那些比较重要的内部专用固定地址是区别很大的,而恰恰在欧姆龙系列中,对于这些专用的地址引用的特别多,如果不花时间把它们弄清楚,你的程序很容易出乱子的。反正我是吃过亏得。
QQ76214024

网友C:
偶继续加柴火!期待更详细的回复。
欧姆龙plc cp1L cp1E cp1H的程序可以通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