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T100的温度传感器怎么和CPU224XP 连接啊 2芯和3芯的我都试了可没反应

楼主(2012-06-01):
PT100的温度传感器怎么和CPU224XP 连接啊 2芯和3芯的我都试了可没反应

网友A:
你是直接接的热电阻吗?好像不能直接热电阻吧,需要加EM231热电阻温度模块

网友B:
用EM231热电阻温度模块,看一下说明,有接线方式的(2线、3线)

楼主:
224XP 有谁接过PT100的吗 望有图 先谢谢了

网友C:
要温度模块吧,直接接不可以的

网友D:
娘希匹,你不知道加个转换模块嘸

网友E:
直接接怎么接?224XP有PT100接入口吗?你不会是直接把PT100接入开关量了吧???

网友F:
买测温模块EM231RTD

网友G:
刚学的。那有啥。要不咋新手啊,

网友H:
CPU224是带有模拟量输入,但是接上是不对的,必须要温度模块,不然西门公司还出什么温度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