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模拟问题

楼主(2012-06-01):
学习中,三菱FX1N和EVIEW的MT4414T在线模拟,软件是EV5000,上次做过一次在线模拟很顺利,可这次无论怎么做都不行,串口参数设置一样了,PLC站号也一样了就是无法在线模拟,找不出原因了,烦人啊,在此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,叩谢了。

网友A:
触摸屏程序 保存/编译 一下,数据线重新拔插一下试一试

网友B:
没碰到过,期待原因

网友C(2012-11-18):
我用台达人机软件和三菱PLC模拟时也出现过这种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