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PLC程序停电保持数据如何保存?

楼主(2012-06-01):
请问各位:PLC程序的停电保持数据能用编程软件保存下来吗?还是用其它什么办法保存?谢谢!

网友A:
有专用的停电保存数据的寄存器。

网友B:
查查手册, 都有相应保持的,把需保持的原程序相应修改编号就行了。

网友C:
1、200PLC 用V区 然后进行设置一下
2、300、400有DB 都可以保存数据
3、你还可以 在停电之前把所需的数据全部抄写下来,来电后手写进去
可怜千万英雄血;
换来今日旧乾坤;
英雄若知今朝样;
何不留身孝双亲。

网友D:
使用保持型寄存器

网友E:
具体看手册,各家的PLC都不一样.比如 三菱的 M500---------------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F:
查看你所使用plc的操作手冊,使用停電保持型的元件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