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变频控制柜的密封与散热问题如何解决?

楼主(2012-06-01):
如题,
第一客户不舍得装空调,
第二,环境酸雾灰尘都很重,
电柜必须密封,但因变频器 15KW,散热问题不好解决,
电柜空间1700*700*500I深,空间不算是很大,考虑不解决散热问题可能不行,
谁有高招啊。
电镀设备自动化

网友A:
第一:装空调,
第二:有一种靠制冷水的电柜交换机,
第三:买靠空气压缩比降温的装置,接个压缩空气就可以了,具体名称记不清楚了。

网友B:
有些牌子的变频器有散热板机柜外装的,如台达就有
不断向前

网友C:
估计是热电镀车间用,需要专用的变频器啊,或者改造变频器。

网友D:
还是带个冷空柜比较好

网友E:
柜体加装一个冷热交换器,
就做更好的!

网友F:
安装一个涡流风机,应该可以吧!

网友G:
这客户死扣,一小空调花不了多少钱。

网友H:
还是从技术上说服客户选择电柜空调为好,因为采用其它方式都不合适你工程的安装环境。

网友I:
8楼说得很对,只有耐心点说服哟

网友J:
选择电柜空调为好

网友K:
加一个氮气孔,应该可以解决

网友L:
电柜做密封的上下各开一孔,一个用来进气一个用来排气,从厂房外装一鼓风机通过管道接入电柜下部进气孔,使电柜内形成正压即可。

网友M:
要不将变频器外置到车间外,就没有这种问题。

网友N:
热交换机不贵啊。1300作用。POINT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