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三菱M8029的应用

楼主(2012-06-01):
我编的关于步进电机正--停--反的程序,利用触摸屏控制,为什么程序中的启动一下,只能运行第一个M8029,停止之后,再启动才能启动下一个M8029??

楼主:
这个程序就是上面的问题 大学给帮忙看看

网友A:
有可能是因为程序中有两处使用Y0导致双线圈冲突,才出现你那样的情况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B:
就应该如你所有的说的那样。M8029是脉冲发送完成标志,使用时与脉冲发射指令相连,如你上面的程序,每个脉冲发射指令后面都有一个M8029,脉冲发射完了,其后面相连的M8029动作。如果M8029不与发射指令相连,则每个脉冲发射完成后,它都可能动作。

楼主:
想完成一个正反转的动作要怎样改一下能实现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