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通讯线故障问题

楼主(2012-06-01):
请教各位:网上购买的一条三菱PLC通讯线,用了不足一个月,就不行了,网上下载的线路图
用万用表测对应的端口都通,就是不能通讯,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去电子城买一个就是了,我这个就是在电子城买的,用了2年了

网友A:
有可能是,电脑USB 到RS232这段的问题哦。我以前还碰到过PLC端口坏了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