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的好好的为什么要从变频切到工频?

楼主(2012-06-01):
经常看到有人想把变频切到工频,已经买了变频器,再切到工频,有必要吗?是什么样的设备必须要这么搞?难道是害怕把变频器长时间用搞坏了,如果仅仅为了启动,完全可以用软启嘛。东西买回来就是要用的,不用放久了也会坏掉哦

网友A:
按工艺要求决定控制方式。
你只是见到有人这样做,但你没深入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,没了解工艺要求那当然难以理解啦。

网友B:
像恒压供水就是根据压力在变频工频切换
不断向前
无独有偶啊

网友C:
如果是变频一直跑到50HZ 你说有意义吗?

网友D:
4楼精辟。。哈哈
每天一点点

网友E:
我就是做恒压供水的,把变频切到工频,是为了再变频启动另一台水泵。即所谓的循环软启动。

网友E:
流量较小的情况下可以变频一台调节压力,一台不够了就到达工频后投入工频,另一台再变频调节压力。以此类推。

网友F:
支持六楼的说法

网友G:
试问:一台变频器需要控制多台电机的经济、合理使用法?
其实像楼上说到恒压供气、供水方面的控制,用工频--变频切换经常使用,其本质层面不仅仅是软启动,而是当一台电机不足以满足负载条件下,启动另一台电机的比较质中的方法。

网友H:
换句话说:如果有一个电动机,每年只启动一次 ,或者更少的话。就没必要用变频器了。用变频器的目的就是为了软启动(调速除外)

网友I:
老是工频变频间切换没意义,说的不好听有点扯蛋。

网友J:
有必要,没有必要的话别人会那样做吗?别人也是根据工艺要求需要啊!有的是防止变频器坏了,切换到工频运行的,不一定的。
深圳工控小匠:

QQ:35740549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