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6-01):
近来做一个项目,输入点不够,需要增加模块,不晓得最多能带几个,希望同志们指点哈!

楼主:
刚刚知道了答案在这里分享一下

s7-200 CN概述
技术规范 CPU222 CN CPU224 CN CPU224XP CN CPU226 CN 集成数字量输入/输出 8入/6出 14入/10出 14入/10出 24入/16出 可连接的扩展模块数量(最大) 2个 7个 7个 7个 最大可扩展的数字量输入/输出范围 78点 168点 168点 248点 最大可扩展的模拟量输入/输出范围 10点 35点 38点 35点 用户程序区 4K 8K 12K 16K 数据存储区 2K 8K 10K 10K 数据后备时间(电容) 50小时 100小时 100 小时 100 小时 后备电池(选件) 200天 200天 200天 200天 编程软件 Step 7-Micro/WIN 4.0 SP3及以上版本 Step 7-Micro/WIN 4.0 SP3及以上版本 Step 7-Micro/WIN 4.0 SP3及以上版本 Step 7-Micro/WIN 4.0 SP3及以上版本 每条二进制语句执行时间 0.22μs 0.22μs 0.22μs 0.22μs 标志寄存器/计数器/定时器 256/256/256 256/256/256 256/256/256 256/256/256 高速计数器单相 4个30KHz 6个30KHz 4路30 KHz 6个30KHz 2路200KHz 高速计数器双相 2路20 KHz 4路20 KHz 3路20 KHz 4路20 KHz 1路100 KHz 高速脉冲输出 2路20KHz
(仅限于DC输出) 2路20KHz
(仅限于DC输出) 2路100KHz
(仅限于DC输出) 2路20KHz
(仅限于DC输出) 通讯接口 1*RS485 1*RS485 2*RS485 2*RS485 外部硬件中断 4 4 4 4 支持的通讯协议 PPI,MPI,自由口,Profibus DP PPI,MPI,自由口,Profibus DP PPI,MPI,自由口,Profibus DP PPI,MPI,自由口,Profibus DP 模拟电位器 1个8位
分辨率 2个8位
分辨率 2个8位
分辨率 2个8位
分辨率 实时时钟 可选卡件 内置时钟卡 内置时钟卡 内置时钟卡 外形尺寸(W×H×D)mm 90×80×62 120.5×80×62 140×80×62 196×80×62
s7-200 CN 订货信息
S7-200 CN家族产品可提供8种CPU,以及15种数字量、模拟量扩展模块。
中央处理单元CPU CPU 222 CN DC/DC/DC 8 输入/6 输出 6ES7 212-1AB23-0XB8 CPU 222 CN AC/DC/ 继电器8 输入/6 输出 6ES7 212-1BB23-0XB8 CPU 224 CN DC/DC/DC 14 输入/10 输出 6ES7 214-1AD23-0XB8 CPU 224 CN AC/DC/ 继电器14 输入/10 输出 6ES7 214-1BD23-0XB8 CPU 224XP CN DC/DC/DC 14 输入/10 输出 6ES7 214-2AD23-0XB8 CPU 224XP CN AC/DC/ 继电器14 输入/10 输出 6ES7 214-2BD23-0XB8 CPU 226 CN DC/DC/DC 24 输入/16 输出 6ES7 216-2AD23-0XB8 CPU 226 CN AC/DC/ 继电器24 输入/16 输出 6ES7 216-2BD23-0XB8 扩展模块EM EM 221 CN 数字量输入模块,8 输入24V DC 6ES7 221-1BF22-0XA8 EM 221 CN 数字量输入模块,16 输入24 VDC 6ES7 221-1BH22-0XA8 EM 222 CN 数字量输出模块,8 输出24 VDC 6ES7 222-1BF22-0XA8 EM 222 CN 数字量输出模块,8 输出继电器 6ES7 222-1HF22-0XA8 EM 223 CN 数字量输入/输出模块,4 输入/4 输出24V DC 6ES7 223-1BF22-0XA8 EM 223 CN 数字量输入/输出模块,4 输入24V DC/4 继电器输出 6ES7 223-1HF22-0XA8 EM 223 CN 数字量输入/输出模块,8 输入/8 输出24 VDC 6ES7 223-1BH22-0XA8 EM 223 CN 数字量输入/输出模块,8 输入24V DC/8 继电器输出 6ES7 223-1PH22-0XA8 EM 223 CN 数字量输入/输出模块,16 输入/16 输出 24V DC 6ES7 223-1BL22-0XA8 EM 223 CN 数字量输入/输出模块,16 输入24V DC/16 继电器输出 6ES7 223-1PL22-0XA8 EM 231 CN 模拟量输入模块,4 输入 6ES7 231-0HC22-0XA8 EM 231 CN 2 路输入热电阻 6ES7 231-7PB22-0XA8 EM 231 CN 4 路输入热电偶 6ES7 231-7PD22-0XA8 EM 232 CN 模拟量输出模块,2 输出 6ES7 232-0HB22-0XA8 EM 235 CN 模拟量输入/输出模块4 输入/1 输出 6ES7 235-0KD22-0XA8

网友A:
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都不喜欢看手册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B:
我也不太喜欢看手册,太累!

网友C:
这个主要根据各个模块的容量来定

网友D:
7个就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