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西门子S5系列PLC的问题

楼主(2012-06-01):
我遇到了一个6ES5 943-7UB11 115U CPU想买一个编程电缆,型号是PC-TTY 6ES5734-1BD20.但不知道它是否支持和USB转232 COM口线的连接。(我的本没有串口)。卖家说西门子S5 的软件不支持USB转232。请问大家我该用什么软件?用什么电缆?有没有解密软件?谢谢大家。

网友A:
现在还用这么老的系统?
编程电缆都是自己做的
西门子S5 虽然有破解软件能把S5编程软件装在XP系统上,但很不稳定,看看程序及连机维修,那是没问题的
但如果要编程及写入程序,那么最好重新买台有口串口的电脑,而且要安装在DOS系统下才稳定,XP系统下如果读写程序,很容易出差。
我以前经常装双系统的,维修时用XP系统,写程序时,用DOS系统。
至于用什么软件,网上应该找得到,如果没有,我找找看,有可能找得到(现在我们公司的老设备都不用了,因此也不用再装DOS系统了)
下载积分:+5(sylgq) 热心助人

jxh668

网友B:
这玩意我们还在用

楼主:
请一楼的帮个忙发到我的邮箱。
1449271696@qq.com

网友A:
一下没找到,不过,本论坛上有下载,你找一下。
http://down.ymmfa.com/?id=119

网友C(2013-04-11):
论坛里面就有啊!!!!!!

网友D:
可以转232 笨蛋使用过

网友E:
你可以直接使用USB带S5-TTY的专用电缆,就是贵了一点,很好用的。

网友F:
USB转串口是可以的,那个编程线也可自已做的,
我一直使用的是:自已做的线,再加 USB 转串口 连,无任何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