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MRON固态继电器

楼主(2012-06-01):
现碰到这样一个问题,用两个固态继电器控制两个电磁阀(固态继电器为设备厂家所选。焊在电路板上)。没给固态继电器线圈通电时,两个电磁阀都有六十几伏的电压(电磁阀电压为220),有没有什么方法消除?固态继电器出线端已加电阻电容。继电器型号 OMRON G3M-202P-UTU

网友A:
不知压敏电阻是否可行?
不知道行不行,但这地方想找个压敏电阻很难。

网友B:
漏电流,可驱动诸如MY2NJ 220V的继电器,可加微电阻卸掉,电容或电感不建议.
选用大一点阻值可行不?
下载积分:+1(xujian) 热心助人 选用大一点阻值 ..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

网友C:
固态有漏电流,换个漏电流小的固态或者使用中继
改中继吸和不了。已经试过了。还是很小的那种。

网友D:
固态还是会有一些漏电流的,要不你改用继电器。
试过了。驱动电流过小。继电器吸和不了。

网友E:
有什么表测的呀?如果是数字表,改500型试一下。只要不影响动作过程,可不用管它。

网友F:
改造一下,用固态继电器控制接触器,外接个接触试试看!!!!!!!

网友G:
有六十几伏的电压,电磁阀不会动作吧,固态都有漏电流,不影响工作就算了

网友H:
加一个中计用固态控制中计,在用中计控制电磁阀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