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MT6050i与FX3G不能通信

楼主(2012-06-01):
PLC与屏连好线后,PLC里写了简单一行程序,屏上也就是一个位状态设置开关。通电后屏上总是显示”PLC NO RESPONSE”,两边都按说明进行了通信设置。请教各位:是哪儿出问题了?谢谢!

楼主:
我量了一通信线,1-4 2-7 5-5 3-1 4-2 这样对吗?说明书上有MT500的连结,就是5-3,其它一样。可我现在这根通信线8针圆头这边3没有线连出来。
是错在哪儿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