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下了一个三菱GX-Developer8.86版的软件,安装出错,请大家帮忙看看啥问题

楼主(2012-06-01):
我下了一个三菱GX-Developer8.86版的软件,安装出错,请大家帮忙看看啥问题,安装到百分之五十的时候提示我错误,错误代码是115.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,。谢谢各位大侠

网友A:
能发个图片看下吗?

楼主:
我剪切了一个,,,给位大侠帮忙给看看,,,谢谢

网友B:
冒油遇到过 每次都很顺利安装

网友C:
我也没有出错,不知道是什么情况,要不你卸载在装一边看看

网友D:
把防火墙关了,再把压缩包解压,重新安装。参照本论坛的安装步骤,最后写的就是关闭防火墙。今天就是这个原因。关了防火墙试了一下,成功了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指教,我试试看,嘿嘿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,我把杀毒软件关闭了,就安装顺利了,,真的谢谢大家,哈哈,,,真高兴,,,论坛就是好,!~!~哈哈

网友E:
把之前的卸载干净,重新在装一次。要安装在根目录下

网友F:
三菱有很多FA软件在安装时会与杀毒软件或播放器之类的软件起冲突,所以在安装时建议把其它软件全部关掉